power flex 40 变频器用作升降台不能精确定位,求助

楼主(2015-12-15):
power flex 40 变频器用作升降台,怎么设置抱闸参数,或者有没较好的办法解决升降台到位又下降的情况,有用制动电阻,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参数里有个设置 使用制动电阻,

网友B:
变频器又没有定位功能,怎么能定位呢!

网友B:
必须有机械抱闸才行。

网友C:
首先变频器停车对电机制动,此时机械刹车刹车断电实行制动,变频器再停止对电机的软制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