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15):
 询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哈:三菱PLC,FX2n-128MR,,用这个和电脑COM接口通讯,电脑上用组态控制温湿度压力等,突然有一天通讯不上了,电脑上温度压力等显示都是问号,请问这是这个通讯板子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左边那根线是你拆掉的吗,

网友B:
如果BD模块硬件没问题,发送接收会闪烁!

网友C:
我看到的就是:你的读取数据线脱开了!也就是采集不到PLC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可能吧!有没有这个485BD的卡?有的话换一个试试,也可能电脑端485通讯卡的问题,还有那根线是你拆开的吗?

那个线是我拆的,换个新的上去,没有什么灯亮。您能提供下这个板子怎么和电脑COM接口怎么接线的吗?还有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就是:你的读取数据线脱开了!也就是采集不到PLC数据

那个线是我拆的,要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BD模块硬件没问题,发送接收会闪烁!

我换个新的上去,也是这个样子,没什么灯闪烁,您能提供下接线图么?

网友E:
楼主这个好像是485通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好像是485通讯板

是的,您能提供我一份他和电脑COM接口的接线图么?

网友F:
规范化套近乎回家发5555555

网友G:
上位机是PC,用这个模块和PLC通讯。查看上位机的通讯口设置和PLC是否保持一致。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H(2016-02-28):
明显线接错了,改回来可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