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 F525故障

楼主(2015-12-16):
报故障F525如何解决

小容量的装置用97.01给为大容量为何总报这种故障,电机参数对应;但是容量改到1000A/600V以下故障就可以复位,容量高于1000A/600V以上就开始报故障;那位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abb的 有点不明白。

什么小容量 楼主可否截图看看。

楼主(2016-01-21):
引用 网友A:
abb的 有点不明白。什么小容量 楼主可否截图看看。

就是25A,380V的改为2000A660V

网友B(2016-10-26):
好东东,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