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Machine v3.1和SoMachine v3.0版本兼容问题

楼主(2015-12-16):
自己电脑装的是V3.1,做实验用的电脑装的是V3.0 。我写好的程序拷过去之后可以打开,能正常修改查看。

但是,与PLC通讯时,显示版本要求不同,通讯失败。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高版本的软件能不能像CAD那样另存为低版本程序??

楼主:
卸载了3.1版本的,装上3.0版的软件,还是通讯报错。

报错如下:

所选的目标系统与连接的设备不匹配:

版本不匹配:要求=2.0.31.10,在线=2.0.30.10

求各位指点~~~

网友A(2017-04-26):
1、可以升级PLC的固件

2、可以点开软件上面的文件--工程存档--保存发送存档,然后再低版本软件点击文件--工程存档--解压存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