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行程电动执行器接线图纸

楼主(2015-12-16):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LD108—KDB/40H)  接线图纸。谁有麻烦告知一下的。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使用说明书?

再者电动阀的接线要根据你的需求来的,是远控、就地遥控、就地手控,连锁、开关阀位指示,开关指示的电源是电动阀内部供给,还是外部供给。。。。这些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说明书?再者电动阀的接线要根据你的需求来的,是远控、就地遥控、就地手控,连锁、开关阀位指示,开关指示的电源是电动阀内部供给,还是外部供给。。。。这些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接线。

说明书没有了,要找出220伏电端子的

楼主:
航空插头上端子排线的电源端子是那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