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根电缆在一起怎么计算载流量

楼主(2015-12-16):
有一个新车间的线路,10KV进线到开闭所,然后从开闭所到变压器室是单根穿钢管埋地下,从低压配电室到设备上是多根走的电缆沟,请问这两种情况载流量应该怎么去修正?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容量是500KVA,单相的负载不大,我用两根3*150,一根3*150+2*75,零线和地线选75的可以嘛?

网友A:
有这种规格的电缆吗?3*150+2*75

为什么要用3芯电缆,都用5芯电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规格的电缆吗?3*150+2*75为什么要用3芯...

据领导说是便宜一点

网友A:
如果为了节省投资应该采购铝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为了节省投资应该采购铝电缆。

请问三芯电缆和五芯电缆价格相比如何,如果采用多个单芯的是不是更便宜一些

网友B:
不要因小失大   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C:
从开闭所到变电所一般都是高压接线,一般就是单根电缆,这个应该是供电施工方,按照施工图纸操作,是10KV的,所以电流不会很大,具体多大要看变压器的容量,这个数字一般在变压器铭牌上标有,高压侧电流多大,我没有记错的话,1650KVA的干变,高压侧电流应该是80-90A这样,一般95方的三相电缆绰绰有余。而低压室到设备端,要看设备的长期工作电流多大,如果超过300A,可以考虑分电缆,因为从经济和实际载流量考量,这个要看设备了,一般我们选择3+1的方案,其中一根给零线,地线由工厂的地基接地网提供,分布接地,不单独由配电室拉专用地线,因为3+2电缆造价要贵,3根主电缆的场合适合没有零线需求的设备。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D:
高压电缆是由设计院根据电力工程配置电缆,按照图纸施工,一般电工也不能擅自接管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