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该如何计算呀

楼主(2015-12-16):
一个新车间里面的设备根据厂家给出的参数如图

这几个柜子是采用一台变压器,然后通过母线分几个低压开关柜最后出线到设备控制柜上,旁边配电容补偿

请问总的无功该怎么计算呢,是把各个的无功加起来么??需求系数应该怎么选

网友A:
3000kva的变压器,自己安装啊,有成套的买一套就好了

网友B:
S=2800KVA,平均运行的有功功率参数不全,无法计算。

若以有功负载1KW,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0.95时,无功补偿电容量:
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0.95时:
总功率为1KW,视在功率:
S=P/cosφ=1/0.7≈1.4(KVA)
cosφ1=0.7
sinφ1=0.71(查函数表得)
cosφ2=0.95
sinφ2=0.32(查函数表得)
tanφ=0.35(查函数表得)
Qc=S(sinφ1-cosφ1×tanφ)=1.4×(0.71-0.7×0.35)≈0.65(千乏)

网友C:
你的这个自动化系统的需求这么这么大啊?

网友D:
数据不全。自然功率因数?

需用系数可按设备类型查表或甲方根据运行经验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自动化系统的需求这么这么大啊?

这里所说的自动化系统包含了几台机器人

网友E:
(1)求出使功率因数从cosφ1提高到cosφ2所需的补偿容量

Qc=Klo.av(tanφ1-tanφ2)

(2)计算三相所需电容器的总台数N和每相电容器台数n

N=QC/qc(Un/Un.c)^2

每相电容器的台数为

n=N/3

(3)选择实际台数

对于6(10)kV为单母线不分段的变电所,算出N值后,考虑三角形接线,故实际取值应为3的倍数。对于6(10)kV为单母线分段的变电所,由于电容器组应分两组安装在各段母线上,故实际总台数N应为6的倍数。

网友F:
牵扯到计算的  看起来真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