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100和变送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16):
小弟我现在要把PT100信号送入一个变送器转模拟量,再通过MODBUS的模拟量模块传给PLC,现在有个问题不是很了解。

所有PT100的温度和电阻信号是不是都是如图所示

另外,变送器有很多量程,比如0-50,-50-150之类,是不是我不管接入怎么样的PT100,变送器都会按模拟量的上限对应温度上限,下限对应温度下限输出。

另外,大家一般用4-20MA多还是0-10V多,4-20MA的是可以减少干扰,但我上次在另外地方用了这个信号,导致现场调试排查故障时检查这个信号不是很方便,还要把原接线端拆下,再用万用表量,如果用电压信号我就可以直接量了。

网友A:
现在4~20mA信号比较多

变送器量程只要满足你自己的要求,随便那个量程的都可以的;

只要你设定时候将4mA对应到最低量程,20mA对应到最高量程即可。

网友B:
用4-20mA挺方便的,

温度变送器选择举例:

传感器分度号:PT100,

输入:0-200度(假如你的测温范围是0-200度)

输出:4-20mA

就OK了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化

首先热电阻信号,可以直接使用三芯屏蔽电缆直接传输到PLC端然后使用对应的模块即可,这样可以省去了变送器、总线模式,再者也不需要变送器的校准和量程范围设定的对应,还有可以省掉了PLC的MODBUS模块和协议,最后在编程、监控以及维护维修方面会大大的简化,处理故障可以快速省时省力。

电流信号传输是为了消除传输线缆的电阻对于信号的衰减功能,对于抗干扰也比电压信号好。

前人总结的经验,我们可以不用去怀疑了,电流信号为什么能够大范围的普及应用,前辈们早从使用中总结出了经验。

至于电流信号万用表检测中要拆线串入的现象,你可以不用电流档测量,使用电压档测量,其对应的电流信号4-20毫安,对应于电压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化首先热电阻信号,可以直接使用三芯屏蔽电缆...

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实际情况复杂了,有些问题不能完全从工程上考虑,这个,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20mA挺方便的,温度变送器选择举例:传感器分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