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这个配电有哪些问题

楼主(2015-12-16):
如图,

除了电表没接N外

还有哪些问题,谢谢

——————————————————————

感谢大家的关注

CAD修改后的图

如下:

网友A:
漏保回路能供电吗?有一个插座插上,漏保就跳了。漏保必须接N。

箱体没接N?

网友B:
图比较乱,至少还有一下错误:

1、小电控箱三相连接错误

2、两个漏电开关,三相单相混接错误

网友C:
小电控箱缺相(车间总控开下手分到小电控箱线路画错,vvw)

零线跟漏电不能那么接,想那样接就把漏电换成空开

网友D: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漏电保护器不能没零线,否则没法用,用普通3p代替又打不到漏电保护的效果,所以主要考虑零线问题吧

网友E:
如楼上所说零线的问题:工作零,保护零不清。你的电源是TN-C,还是TN-S;还有漏保与负载要匹配,最好一机一漏。

楼主:
CAD修改后的图

不会电气绘图软件,直接拿CAD画个示意图。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再次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CAD图中的两个漏保的零线应该分别从最上方接下来吧?

也就是不能串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CAD图中的两个漏保的零线应该分别从最上方接下来吧?也...

 那是肯定的   你其中一个的零线从另外的出线进   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CAD图中的两个漏保的零线...

——————

谢谢辉哥

网友G:
漏电断路器貌似不接N吧

网友A:
这是什么图呢?系统图?不对!接线图?也不是。电路图?更不是。

网友H:
小城;CAD画的零线接的不是那样的,此图画的也不专业。

网友:
安全上说,要求一机一闸一保护。

网友I: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啊

被小诚误导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CAD图中的两个漏保的零线应该分别从最上方接下来吧?也...

网友K:
左边的漏保N线应该也直接从上边的N线引过来,而不是通过右边的漏保再引过来

网友L:
卫生间要接漏电开关,两个漏电开关零线不能串联,下面的插座不能接在三相漏电开关下面,应单独接漏电开关。

网友M(2016-01-23):
小电表箱开关去掉,下面2个闸刀直接从总开关过去

网友N:
四线制漏电保护器似乎不可这样使用吧 末端两相电的用个一零一火的漏保就可以了 漏保必须保证进出相序和为零吧

网友(2016-06-24):
没有看见保护地线啊!

网友O(2016-11-14):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工控小诚  CAD图中的两个漏保的零线...

网友O:
漏保的零线只能并联不能串联,串联的话你的漏保会一直跳闸。

网友P:
CAD修改后的图 不会电气绘图软件,直接拿CAD画个示意图

网友Q:
断路器型号也不清楚,大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R:
左边漏保零线应从右边漏保上端并联

网友S(2018-05-25):
引用 网友R:
左边漏保零线应从右边漏保上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