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能调用几个

楼主(2015-12-16):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 224xp PLC 能同时调用多少个子程序

网友A:
S7-200CPU最多可以调用64个子程序(CPU226XP为128个)

   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即子程序中再调用子程序,一共可以嵌套8层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欠套调用子程序,被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再出现子程序调用

   子程序可以带参数调用,在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中设置参数的类型;一共可以带16个参数(形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CPU最多可以调用64个子程序(CPU22...

明白了!谢谢朋友!

网友B(2018-08-22):
耐特CPU224XP 兼容西门子PLC 同时调用的子程序数量没有限制,但是子程序再调用子程序的级数有限制为8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