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编程软件怎样在以编好的程序里更改PLC的型号?

楼主(2015-12-16):
哪位高手能告诉一下:k120S编程软件怎样在以编好的程序里更改PLC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全选程序段——复制——新建并选择其他型号——粘贴

网友B:
很简单,打开你现有的程序,在编程界面的空白处点右键,点属性就可以选择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17-08-16):
我也在学习下

网友D(2018-04-12):
我正要编写一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E(2018-11-21):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学习下

网友F(2018-12-21):
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G(2019-04-30):
这个论坛确实很不错,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