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共焦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线扫描的功能?

楼主(2015-12-16):
白光共焦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线扫描的功能?

网友A(2016-01-20):
SCE(WL)-2D光谱共焦线扫描传感器能提供每秒384,000点的超快3D测量,并伴随纳米级的分辨率。得益于稳健与高集成度的设计,SCE(WL)-2D能够方便地集成入生产线上的检验设备,并能胜任于严酷的工业生产环境。传感器的高动态反应和接触的信噪比使其能应用于所有材料包括抛光和严重倾斜的表面。SCE(WL)-2D无与伦比的性价比无疑是超高速3D检测的首选。

网友B:
 SCE(IR)-PRS-C1-18光谱共焦传感器配合红外线灯光进行工作,完美适用于非接触式厚度测量,即便材料的一面不透明。 凭借着较大的测量范围(18 µm 至 3000µm),该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晶片、太阳能电池和塑料产品的质量保障和生产中的多项测量任务。SCE系列传感器不同寻常的高动态性能和卓越的信噪比可以确保具有不同反射强度的表面上最佳的测量结果。

网友C:
 SCE(IR)-MC-C5模块化光学传感器配合红外线灯光进行工作,完美适用于非接触式厚度测量,即便材料的一面不透明。  该传感器专门针对在一个19”插件中使用最多至 5 个通道的工业内联应用而设计。 不同的型号确保针对大量的应用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针对所有加工阶段中的晶片可以在  10 µm - 1000 µm 的厚度范围内进行精确的离线和在线测量。

应用领域

SCE系列传感器利用多种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快速距离和厚度测量。 传感器采用的光谱共焦(Chromatic confocal)和光干涉  (Interferometric)原理使其可以对几乎任何表面做测量,另外不  同种类的白光和红外光源方便了传感器测量多种材料。在光伏设备、玻璃行业、半导体行业、医学、塑料盒坐标测量技术上得到了的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网友C:
白光共焦位移传感器是可以线扫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