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XY-100X纳米定位可以集成电容传感器微动平台吗?

楼主(2015-12-16):
NM-XY-100X纳米定位可以集成电容传感器微动平台吗?

网友A(2016-01-20):
NM-XY-100X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由Super Invar(特殊钢材)制成,高于纳米级分辨率和重复性。

概述

NM-XY-100X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与重复性对弯曲机械装置的有限分析可以在100微米的范围内降低伴生角度的移动到25微弧度以内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有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
特殊钢材的外壳(CTE  0.3ppm K-1, c.f. Al at 23ppm K-1)可以将温漂降低到最小,在纳米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壳拥有优秀的力学平衡设计。

应用领域

高精度显微镜;

推荐控制器

NM3220

主要特点

>100微米运动范围,高于纳米级分辨率;

振荡频率>350HZ;

0.005%磁滞、线性度;

高带宽(>50Hz)响应时间短;

现场扫描最优化;

需要与NPS-Z-15A或NPS-Z-15H组成三轴系统;

NM-XY-100A为特殊钢材外壳;NM-XY-100B为铝质外壳;

网友B:
NM-XY-100X纳米定位是可以集成电容传感器微动平台

网友C:
NM-XY-100X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与重复性对弯曲机械装置的有限分析可以在100微米的范围内降低伴生角度的移动到25微弧度以内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有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
特殊钢材的外壳(CTE 0.3ppm K-1, c.f. Al at 23ppm K-1)可以将温漂降低到最小,在纳米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壳拥有优秀的力学平衡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