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孔板流量计安装时要注意的几点事项

楼主(2015-12-16):
从原理上讲:孔板流量计是依据能量守恒原理,即流体力学中动压能和静压能转换原理进行测量的。
  在同一根密闭管道中,当流体流动流速加快,其静压能会转化为动压能。所以在同一根密闭管道中,流速越快的位置静压越低。在流体通路中设置一个节流元件,使流过节流元件的流体流速加快,则节流元件前后会形成压力不同的静压区,其压力差(差压)的平方与流量成正比,通过测量差压并加以开方则可以得到流量值。

  在实际应用中,孔板流量计会受条件影响,偏离上述理论。所以实际运用的孔板计算公式,是在大量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将断续的数据整合成连续方程,将无穷次运算打断为有限次,从而近似出来的。
  所以也可以说:孔板流量计是一种依据试验数据的流量计

看测量的是气体、液体还是蒸汽呢。气体取压口最好在管道上部;液体取压口在侧面一下但不要在正下方,沉积颗粒会堵着取压口的;蒸汽的话取压口在管道侧面;
2.孔板方向不要弄错了,标“+”的为正向,“-”为负向,“+”是迎着流体过来的方向。
3.正负取压口引出的导压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平行;
4.孔板一般都要配合差压变送器用的,导压管与差压变送器连接时要注意正负压不要装反,“H”为正,“L”为负;
5.测气体的话差压装置建议放在管道上方,液体的话放在管道下部,测蒸汽嘛如果有配冷凝罐的话,应当保持冷凝罐在同一水平面高度上。
6.忘记直管段要求了,孔板应当有张计算书的,你找一下,上边有计算出安装孔板时要求的前后直管段长度,最好按照那个来,如果找不着了,可以按照前20D后10D来装(D是指孔板的口径)

孔板流量计垂直安装对流量是否有影响?

一般水平安装。如果可以确定气体介质中无任何凝结的液体,可以将孔板垂直安装,但流动方向最好是自下向上,同时注意导压管的配管要合适,因为导压管在从取压口引出时可能有一小段是水平走向,若产生积液或堵塞不易排出。至于直管段,按前10后5应该可以,如果管径很大,最好考虑在孔板上游加稳流器。

孔板流量计装反了会怎么样?

首先要搞清楚 孔板流量计 的工作原理;流量和孔板的前后压差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忘了是否是线性),但肯定是差压越大,流量越大,为了测量准确,才有孔板的倒角,以加大差压,而孔板装反,则差压减小,当然流量显示就变小了,因流量孔板的内边是45度的斜刀口,所以也被称为锐孔板。设置刀口的目的是要让气体到孔板处能迅速减压提高流速然后再迅速释放,以增大孔板前后的压差,然后根据此压差来计算流量,其是用伯努利方程来计算的。在 孔板后会出现一缩脉,此处气体的流速最大而压力最小,就是根据缩脉处的压力和孔板前的压差来计算。所以当装反了后就不能达到迅速减压也就是孔板前后压差会减小,而流量与前后压差是成正比的,所以显示会偏小。

如何安装一套带温度压力补偿的孔板流量计?

安装一孔板流量计,最重要的是要求的足够的直管段,不能少于10D。至于温度计,可安装在流量计后3~7D后,而压力点可在流量计取压管分取即可。

一体化孔板流量计的选择注意什么?

安装一孔板流量计,最重要的是要求的足够的直管段,不能少于10D。至于温度计,可安装在流量计后3~7D后,而压力点可在流量计取压管分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