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方式问题

楼主(2015-12-16):
PLC控制伺服的CW/CCW方式到底是正反转脉冲控制方式还是A.B相脉冲控制方式?

还有正反转脉冲控制和A.B相脉冲控制都是双极性控制,有人说这就是差分线性驱动,但所有的PLC内部不都是晶体管结构吗,所以不应该都是开路集电极驱动方式吗?

网友A:
PLC晶体管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形式。

网友A:
双脉冲输出不是“差分线性驱动”。

网友B(2016-02-28):
正反转脉冲控制方式是需要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发出的脉冲。PLC基本单元只能发出方向加信号的脉冲控制伺服。

网友A:
PLC可以发出脉冲加方向和双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和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