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学习PLC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5-12-16):
PLC:欧姆龙CP1H-Y20DT-D

伺服:松下MADHT1507E02

电机:松下MHMD022G1D  0.2KW  200HZ  3000r/min

一、PLC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旋转

选用位置控制模式

1.连接器X4配线

选择1426的接法(24V电源使用外置电阻的情况)接线:

4(PULS2)、6(SIGN2)脚——PLC脉冲输出端口2的100.04、100.05;

1、2、7脚——24V、41脚——0V;

29(伺服开启输入)脚——PLC的101.03;

2.相关参数设置

Pr0.01=0、Pr0.05=0、Pr0.06=0、Pr0.07=1

3.控制电机转动

二、PLC高速计数口读取伺服反馈的脉冲数

1.连接器X4配线

伺服X4的21、22、48、49、23、24引脚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0:

2.相关参数设置

在PLC程序的设置里,对高速计数器0进行设置:

设置完后断电重启!

3.反馈脉冲监测

高速计数器当前值保存目的地:高速计数器0-A271 CH(高位)/A270 CH(低位);

溢出/下溢标志(线性模式中,当前值溢出或下溢时为ON):高速计数器0-A274.09;

复位标志(用于当前值的软复位):高速计数器0-A531.00;

手动旋转电机或自动PLC控制,监测如下:

更改Pr0.11=2500,PLS2指令让电机旋转一圈,高速计数器读取到10000脉冲,即Pr0.11乘以4,有没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是4倍的关系?

网友A:
这个也算给我扫盲了    感谢分享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才学,按你的已经有输出了,灯亮了,但不转。2.相关参数设置Pr0.01=0、Pr0.05=0、Pr0.06=0、Pr0.07=1 在哪里设置程序里面么,谢谢了

楼主:
嗯嗯  谢谢  我也是初学者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算给我扫盲了    感谢分享

楼主:
你好,

  1. 是PLC输出脚100.04,100.05的灯亮了吗,灯亮了说明脉冲发出去了,线如果接对,伺服应该也收到脉冲了,你伺服使能了吗,没有使能不会转的;

  2. 参数没有设置的话,肯定也是不会转的,因为图中我给的接线方式是位置模式,所以Pr0.01设置为0(代表位置模式),Pr0.05设置为0(代表的是指令脉冲输入选择光电耦合输入),Pr0.06=0,Pr0.07=1(Pr0.06=0,Pr0.07=1的组合代表正负脉冲输出方式),这些都是要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的,记得写入EEPROM,设置完后最好下一下电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才学,按你的已经有输出了,灯亮了,但不转。...

网友C:
是PLC输出脚1是PLC输出脚1

网友D(2016-04-04):
高速计数器相位差输入就是4倍频

网友E(2017-06-23):
初学者报道,我前两天还到处在找CP1H和松下伺服之间的接线方式,今天就看到帖子了,非常感谢,我买的PLC还没到明天我也试接一下。

网友E:
请问楼主,X型plc单元接线要怎么接

网友F:
感谢分享 学习UI下 谢谢楼主分享,感谢感谢~~~~

网友G:
欧姆龙PLC脉冲输出点是固定的,如果接错是没作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算给我扫盲了    感谢分享

网友I(2018-04-06):
你好,脉冲+方向需要串电阻吗

网友J(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网友K:
好教程,辛苦了,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共享知识

楼主(2015-12-16):
PLC:欧姆龙CP1H-Y20DT-D

伺服:松下MADHT1507E02

电机:松下MHMD022G1D  0.2KW  200HZ  3000r/min

一、PLC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旋转

选用位置控制模式

1.连接器X4配线

选择1426的接法(24V电源使用外置电阻的情况)接线:

4(PULS2)、6(SIGN2)脚——PLC脉冲输出端口2的100.04、100.05;

1、2、7脚——24V、41脚——0V;

29(伺服开启输入)脚——PLC的101.03;

2.相关参数设置

Pr0.01=0、Pr0.05=0、Pr0.06=0、Pr0.07=1

3.控制电机转动

二、PLC高速计数口读取伺服反馈的脉冲数

1.连接器X4配线

伺服X4的21、22、48、49、23、24引脚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0:

2.相关参数设置

在PLC程序的设置里,对高速计数器0进行设置:

设置完后断电重启!

3.反馈脉冲监测

高速计数器当前值保存目的地:高速计数器0-A271 CH(高位)/A270 CH(低位);

溢出/下溢标志(线性模式中,当前值溢出或下溢时为ON):高速计数器0-A274.09;

复位标志(用于当前值的软复位):高速计数器0-A531.00;

手动旋转电机或自动PLC控制,监测如下:

更改Pr0.11=2500,PLS2指令让电机旋转一圈,高速计数器读取到10000脉冲,即Pr0.11乘以4,有没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是4倍的关系?

给我,你的手!

网友M(2018-10-11):
终于看到这贴子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