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组态的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都是什么意思,一般如何使用?

楼主(2015-12-16):
DCS组态的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都是什么意思,一般如何使用?

网友A:
上升就是0-1

下降1-0

1=on

0=off

网友B:
DCS感觉离我还很远   没玩过   感觉很深奥哦

网友C(2018-03-15):
上升沿触发就是由0-1,通俗的说就是由停到开的时候触发

下降沿触发就是1-0,由开到停的时候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