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信号和DCS上就不一致

楼主(2015-12-16):
现场压力变送器是0-6MPA的,实际压力是3.5MPA,电流是13.333MA,DCS上量电流也是一样的。

DCS上的量程也是0-6MPA可是显示却是4.7几MPA!这个毛病不知道谁也遇到过!

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你dcs里面组态有问题。

看看过了安全栅没有。

网友B:
不是一个参数,组态引用错了。

网友C:
查组态吧,是不是变量链接错了,把其它变量链接到这个压力来了,再看看组态的转换是否正确

网友D(2018-03-15):
看看位号是不是同一个信号,应该是点位引用错了,

网友E:
点位引用错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