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温度变送器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5-12-16):
小弟买了一个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模拟量信号,发现它在24V电源输入端要串联接入一个500欧或者250欧的电阻,这是为什么呢,为何又是两个呢,看其他厂家的都没有要求接这样的电阻

网友A:
这个电阻相当于一个负载,因为变送器输出的电流是要消耗在负载——数显仪,控制器,DCS系统上面的,但若单纯的变送器输出,没有负载,使用HART通讯就无法识别。

网友B:
说得非常到位。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相当于一个负载,因为变送器输出的电流是要消耗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相当于一个负载,因为变送器输出的电流是要消耗在...

若我接入控制器的AO,是不是就不用再额外加它所标注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这个电阻相当于...

应该接入控制器的AI

控制器相当于变送器就是负载,所以其电阻就可以省略,当然对于一些老实的仪表及控制器,其本身接受的信号时电压信号,其在控制器的输入端会设置有取样电阻的结构,要并联250欧姆的电阻,比如CD600就是如此。此外一些仪表现场使用HART组态修改参数时无法与仪表建立通讯连接,此时可以在仪表的两接线端子上并联一个250欧姆电阻。

在一些485总线传输中,对于总线的阻抗有要求,有的需要在总线的末端挂载负载电阻,这个偶一知半解。

网友C:
楼上描述的非常详细、到位     还是现场经验够丰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

AI打成了AO,不好意思,非常感谢!如果我在接入AO之间测量,知否直接接万用表的电流档即可?还要串电阻吗?

网友D:
24V电源输入端要串联接入一个500欧或者250欧的电阻,串联分电压是不是变送器电压等级不是24V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