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5-12-16):
PLC控制伺服CW/CCW方式和脉冲加方向控制这两种方式在外部接线上是否相同?能否理解成只是把控制方向的普通输出口换成脉冲输出口,其他接线不变?

网友A:
接线不变。

这2种控制方式在于对伺服驱动器和PLC的设置,或双脉冲或脉冲加方向,只要输出和被控一致就行,接线不变。

转角处,迷惘

网友:
一般接线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内部程序对输出端口的定义而已,前种是正反相脉冲各输出一端口,后种是脉冲和方向各输出一端口

网友B(2018-08-22):
CW/CCW 方式是双脉冲的方式, 类似于高速计数器的AB相的方式,脉冲正交呈90度来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它两路都必须要发送脉冲;脉冲加方向控制的方式就是一个脉冲口发脉冲,一个方向口就可以用普通输出口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