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器维修

楼主(2015-12-16):
请教大师:本人有一台FANNUC系统冲床加工中心。上电后几分钟系统屏幕显示故障代码403 SERVO (VRDY  OFF)  和444  C  SERVO  DETECTION  ERR 。伺服器显示故障代码6 有时8或9.关机再开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还会报警,如果没有报警就可以工作一整天,有时要开关机多次才能工作。请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如此报警号的出现原因可能是伺服外围电源故障最大可能对机床的线缆连接处有松开的可能,或者机床内的动力接触器触点故障。6的报警伺服电源PSM过流,8 9SVM报警过载。除了上述检查,都是好的话。那可能就是机械卡阻现象检查机床润滑。如果一开机就出现电源6号报警电源需要修理了,大多是功率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