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模拟 信号

楼主(2015-12-16):
那位大虾帮忙回答一下:

有个模拟量控制的阀,电压0-10V, Fanuc 模拟模块A03,

问题:PLC中怎么查看这个阀的启动 和关闭呢,谢谢。

网友A:
0到10V转化为数字量,到达要求设定输出阀,接个Y输出点就可以了哇

网友B:
PLC 搞块AD转换模块 那就知道模拟量阀门开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