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油水分析仪的构造及面板组态界面

楼主(2015-12-16):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现在企业都是想方设法的减少能耗,在日趋缩紧的生产能耗控制中,厂里把目光有盯在了装置区蒸汽加热冷凝水的回收上面。

原本装置区内需要蒸汽换热及设备、管线、仪表蒸汽伴热后的蒸汽冷凝水都是作为废水处理进入废水处理系统的,现在说为了减少能耗,把这些冷凝水要回收处理后作为锅炉用水的原料水使用。

蒸汽冷凝水,特别是在不锈钢管中的蒸汽冷凝水应该说是比较纯净的净化水,但考虑到管线的杂质、侵蚀以及被加热过程中的换热器内换热管的破损情况,其冷凝水回收中要检测冷凝水的金属(铁)离子浓度和水中含油的多少。

传统的检测使用化验室取样化验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虽然数值准确,但其无法在线随时检测,特别对于水中含油量的检测,能够迅速的知道装置区内换热器内的盘管是否破损造成内漏,能够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因此需要在线检测。

厂里的延迟焦化装置区内的冷凝水回收系统的外送水就安装了水中油在线分析检测仪。

水中油分析仪的构造

蒸汽冷凝水的温度较高,外送的冷凝水的温度大约在六七十度,而检测探头的要求被测水温在室温20度左右应用最好,所以在进行检测前,对冷凝水进行换热降温。

但这种设置只考虑了冷凝水的高温对探头的寿命影响,却没有考虑冬季气温下降后冷凝水冻结情况下的处理,所以其存在冬季运行被冻住的风险,事实上其冷凝器在半个多月前已经被冻裂。

由于是防爆现场,现场安装的水中油的变送器仪表采用了防爆结构。

传感器的构造及安装

楼主:
变送器的面板组态界面

处于企业生产现场仪表维护工作,见过各式各样的仪表设备,其中有很多外国进口的仪表,但这些仪表大部分没有汉语操作界面。

中国的众多的外国进口仪表里面的LANGUAGE里面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就是没有汉语,这是严重的歧视,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联合国通用语言的一种,作为一个仪表设备的使用方,其销售方既然不给设置相应的语言操作界面,这不是说明中国人的外语水平高,恰恰说明了外国仪表设备企业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的用户当成一回事。

有没有使用方的语言界面与使用方的能力水平是两码事,难道说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台湾人的英语水平没有中国大陆人的水平高,乃至外国仪表企业向中国大陆推销的仪表设备不用汉语界面?

现在偶见到一个外国进口的仪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仪表操作界面是否是汉语,而且在这论坛的研讨会中也是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询问,都说顾客是上帝,一个不把上帝的语言当回事的外国仪表企业其也不会把中国的使用方当成上帝。

说了很多题外话,有感而发。

言归正传。

这个水中油的在线分析仪的厂家不做,仪表质量且不说,起码操作界面是我们熟悉的母语——汉语。有了这样的界面,我们还需要查看厚厚的操作说明书么?我们还需要一遍遍的给售后打电话询问么?我们还有很多搞不懂的仪表专业术语的英文而拿不准么?我们还害怕面板组态的操作么?如此熟悉的语言,只要不是文盲都可以熟练的操作。

一个小小的改进,就可以赢得使用方的好感和爱戴,只有这样的外国仪表企业在今后的中国市场中才能够生存,那些不把中国人当回事的外国仪表企业你们在中国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楼主:
偶手中没有任何的操作说明书,没有培训过,没有售后的专家指导,也能够很快的熟悉操作查看组态参数的步骤方法。

诊断功能

楼主:
传感器的设置组态

如果在使用中怀疑或与人工取样化验的数值差距较大,可以使用校准的方法来调整传感器的零点、满度,校准过程一般使用标准液的比对方法,也可以使用标准值(实时化验结果)进行校准

楼主:
诊断测试功能

探头信息

计数器

测试维护

楼主:
变送器设置

虽然里面的功能很多,但是平常使用的功能较少,及时没有操作说明书,根据汉语提示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参数设置

楼主:
最后看一下,变送器的界面显示,可以切换显示水中油含量的数值和历史分布曲线图

最后再次说一下,汉语界面的操作就是方便、简单,希望外国仪表公司来华推销仪表的同时,能够尊重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尊敬用户,才能赢得市场。

网友A:
看到哈希的仪表啦。

网友B:
如此用心   精华当之无愧

网友C:
这次终于知道啥叫防爆按钮了,想问一下:防爆按钮是不是也防水呀?

网友D:
难得的好帖子,一大早竹叶三老弟就推荐受精了,希望楼主继续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终于知道啥叫防爆按钮了,想问一下:防爆按钮是不是也...

防爆不一定防水

偶厂很多现场防爆仪表频频进水,于是领导要求仪表的进线端不用的接口用防爆丝堵堵死后,重新拆卸加生料带密封防水,但是被厂里外聘来的防爆检查专家查出来,说不符合防爆规定,现在正在现场一个一个的整改。

具来偶厂的防爆专家说,防爆与防水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得的好帖子,一大早竹叶三老弟就推荐受精了,希望楼主继...

多谢论坛诸多大师的厚爱,偶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E:
12月的精华帖冠军,赞一个

楼主写帖子辛苦了

————————————————————

今年一直没看见以前写精华帖的老前辈,不知道老前辈去哪儿了

每次看他的帖子都学习不少知识,并且帖子图文并茂,讲解透彻易懂。

无论怎么样,祝愿老前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F:
非常精华的帖子abc

网友G:
我的天啦,传这些图片要多久?

实在恐怖

好像我就见过一个枪械知识的有好多图片(好像是老黑发的帖子)

网友H(2016-01-25):
引用 网友B:
如此用心   精华当之无愧

网友I:
进来学习下,真是高手在民间!1

网友J(2017-10-26):
“中文界面体现对中国人的尊重”,很赞同楼主的这句话。SC200的中文界面操作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