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与西门子PLC进行PROFIBUS通讯发生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16):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棘手的故障,一台PLC与两台安川A1000变频器进行PROFIBUS通讯控制,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状态字经常反馈有故障,而且这个状态字的故障反馈只是来了一瞬间一下子就又没有了。

到U3故障历史记录里面看,10个故障全部都是BUS故障,没有其他故障,我们认为BUS故障可能是在停机时生产的,因为系统停机时PLC没有断电,但是变频器会断电,所以我们认为U3监控菜单的BUS故障记录不是导致故障的原因

因为是PLC这边收到的变频器状态字反馈才知道变频器有故障,就更加可以证明PROFIBUS通讯是正常的,如果通讯故障了PLC应该就会掉站,就会有通讯故障的记录,但是PLC这边没有通讯故障记录,反而变频器有BUS故障的记录

希望大家指教,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变频器状态字反馈有故障,但是只是一瞬间,到变频器看只有BUS故障记录,PLC这边在系统启动以后并没有发生过通讯故障。

希望大家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停车方式有问题呢  试试设置成自由停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停车方式有问题呢  试试设置成自由停车呢

你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能不能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因为在故障记录里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故障信息,现在停车方式是斜坡停车,有安装制动电阻的。L3-04=0,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B:
BUS通讯卡故障 ,你对调试下   终端电阻拨没  通讯卡重新插下

网友C:
如果您的变频器是采用的PROFIBUS-NET那恭喜您。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如果是PROFIBUS-DP(也就是485双绞线)那可能断电时会有这样的问题,建议使用一个中继器,这样会有保持功能,不知道您生产用的变频器一般是怎么样的工作情况,如果能详细的说一下。应该很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广州腾达工控,广州博阳科技愿意为您免费提供解决方案,电话:18022351222 老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您的变频器是采用的PROFIBUS-NET那恭喜您...

孙工!

你好!

我们使用的是PROFIBUS-DP控制,中继器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怎么增加?需要什么硬件?

我们的变频器与PLC进行PROFIBUS-DP通讯控制,用来控制一台10T的桥式起重机进行吊装货物的

这个起重机基本上是24小时生产使用的,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起停的,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的!

希望你多多指教!!

网友C:
我稍晚一点给您回复。一般您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使用隔离或者是中继就可以很好解决。

  我在实际的生产中见过。比如在中国南车的配套厂里。就有高压设备,在做实验时会有好多大的动作。这时如果没有做保护的通讯都会受到严重干扰。比如摄像机的图像都不能有效传输(您可想而知),所以,做一个隔离是非常必要的。

  请您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和使用的设备如PLC的型号和变频器的型号等。

  我的邮件是:18022351222@189.cn

  您的这个问题不难。应该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稍晚一点给您回复。一般您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使用隔离或...

应该不是通讯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PLC通过PROFIBUS-DP捕捉到了变频器状态字反馈的故障信息,每次故障信息只来了一下就没有了,两台变频器,只有其中一台有,另外一台没有问题,所有通讯电气元器件等等,都安装在同一个电器柜,通讯距离3米左右,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把减速时间设置的长一些,故障反馈就没有那么频繁,而且只是PLC这边收到变频器的故障反馈信息,变频器只有BUS故障代码,我们认为BUS故障时关机时留下的,BUS故障不是主要原因

我分析可能是过压,过流什么的,但是又没有相关的故障代码记录!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