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MR-J3-70A问题

楼主(2015-12-17):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驱动问题,机床的一个简单旋转轴,三菱MA-J3-70A的驱动器,速度控制,输入信号有:SON(使能) 、ST1(正转) 、SP1(速度1)  、AO+  AO-  (模拟信号 )。机床断电重启时此驱动带动的电机会突然快速旋转(感觉比正常使用时的最快速度还快),然后过载报警停止。然后断电重启一次或者2次恢复正常。观察几次后发现每次出现时有SON 信号 ,ST1信号并没有(正常工作时是有的)。恳请各位大神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伺服驱动是什么控制,通讯,模拟量

楼主:
驱动是模拟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是什么控制,通讯,模拟量

  驱动是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断电重启是指机床工作过程中重新启动控制系统吗?如果是,那么机床关闭后,开机时是如何操作的?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机床的总电源关闭 重新上电开机,伺服驱动准备驱动使能一有信号就出现了

网友C(2016-03-12):
引用 楼主:
机床的总电源关闭 重新上电开机,伺服驱动准备驱动使能一有信号就出现了

是不是干扰,

检查转速给定值电缆屏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