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缆乘不乘于需求系数?

楼主(2015-12-17):
假设有一台热加工设备有功为750KW,容量为1000KVA,需求系数为0.4,那么我选择到设备的电缆时,按照1000KVA来计算,还是安装400KVA来计算??搞糊涂了

网友A:
如果线缆只对一台设备供电,必须是一台功率计算不需系数相乘,因为一台就是一台的用电量。如果线缆是对N多台设备供电就可以乘上系数。因为N台设备有停有开不会同时启动同时停止,所以不需要用总功率配线而是打上系数的计算电流进行配线。如果N多台使用总功率配线那你就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缆只对一台设备供电,必须是一台功率计算不需系数相...

有一个车间里面有几台用电设备,每个设备从低压柜单独出电缆,请问我这样计算有错吗?

网友A:
要乘系数的电缆是在配电柜前的供电缆。配电柜后的到设备每根单独的线缆不乘系数,因为一台就是一台的功率电流量。配电柜前根据设备用电情况如果几乎是全是同一种设备几乎是满负荷的全部工作,特别是电阻类的系数不能打的很低,0.4太低了 0.7左右。混杂有很多种设备电器,就可这样打。

网友A:
看了你表因为都是配电柜后单独到设备电缆,线缆配置线径电流一台就是一台,根据设备需要量不乘系数直接配置需要量的线径。

网友B:
对于一台设备的电流是固定的,开机后电流稳定,一直是额定值,所以电缆选型不需要乘系数,得实打实的选择足方电缆。除非是间断运行短时间工作制的可以适当乘一下工作制的系数。

网友C:
选择电缆必须根据你的设备总功率以及相应的裕量进行选择

你也保不准这些设备会同时运行吧  如果哪一天同时运行了  因为你的电缆选择不合适   烧了设备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电缆没有需求系数一说

网友E:
多台的设备计算负荷的时候要考虑需求系数,但是单台不能

网友F:
设备供电不需要乘系数,系数是人工费,是需要干活的时候才需要乘

网友G:
常态电流按750A计算,安全的话,可以选着3根3×185+95电缆,电缆外壳温度55℃。勉强点的话,2根3×185+95电缆,电缆外壳温度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