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手,有XDMPLC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

楼主(2015-12-17):
本人第一次用国产PLC,不习惯,求助各位有没有样例程序.

转角处,迷惘

网友:
个人感觉国产plc大部分都是共通的,无非是调用高速脉冲控制的指令

楼主:
回复内容:XD系列有个系统参数设置的,搞的头蒙.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国产plc大部分都是共通的,无非是调用高速脉冲...

网友B:
plsr d0 d0 k100 y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sr d0 d0 k100 y0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do,do,编译会出错的

网友D:
信捷XDPLC还没用过,路过

网友E(2016-01-16):
一个端口在主程序里只能一条指令输出,例如DDRVI D0 D2 Y0 Y1和DDRVA D10 D12 Y0 Y1就不能输出脉冲,相当麻烦,只能一个指令一个端口,除非用C编程

网友F(2016-03-07):
信捷PLC做伺服运动控制,在同一时间内只可以存在一组存在于程序可执行范围内,我一般用 STL(S0)括号内可变,  STLE就可以了!

网友F:
就跟三菱的,MC N0 M0 和   MCR N0的主控指令一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