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净水设备上安装检测仪怎么安装

楼主(2015-12-17):
最近突发奇想,很想在净水设备上安装检测仪,有朋友推荐用GPRS无线模块做传输中介,然后用手机APP监控,很想问一下是怎么实现的?请高手指教或者推荐一款不错的无线模块?谢谢

网友A:
想在净水设备上安装检测仪怎么安装     有必要吗?

网友B:
问题:你是安装检测毒性还是电阻还是其余参数??

楼主:
一方面为了检测水质,另一方面将来可以租给别人用,做定位控制

网友C:
加个传感器 还又PLC 加个无线模块 带SIM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