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与艾默生SP1405变频器的PROFINET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17):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使用西门子S7-300PLC实现和艾默生SP1405变频器的PROFINET通讯,请教控制字和状态字的详细列表,其原理是否也是和PRIFIBUS通讯一样,PPO1型通讯原理。

楼主:
只有10分可以悬赏了,希望会的大侠帮帮忙,浏览帖子的同学帮忙顶一顶,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从profibus转型为profinet的年代了,研究下这个问题很油必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西门子PLC 通别的品牌的变频器确实有难度,这种协议很搞人

楼主:
补充一下,在STEP7的硬件组态里,对艾默生SP1405变频器组态的是网关,(德国赫优讯推出接插式PROFIBUS转PROFINET网关NL51NDPL),也就是该网关的GSD文件。

本人认为这是将原有的PROFIBUS通讯通过网关转换成profinet协议。这种情况是不是遵循原有的控制格式,即PKW区+PZD区控制格式。

网友B(2016-02-24):
伙计,我认为这个控制字和状态字得看爱默生的产品手册!我帮你网上查了一下,好象资源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我认为这个控制字和状态字得看爱默生的产品手册!我...

谢谢这位仁兄,我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个将轴承压入轴套的一个电压缸,艾默生SP1405变频器做为驱动模块,驱动伺服电机。并且这个变频器是可用软件编程的,在工作时PLC只需要指定变频器内部的程序号,发出执行指令,电压缸即在变频器的驱动下按照预先设定的速度和行程来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