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7):
请问各位前辈,在英威腾CHF100A变频器上能查到电量吗?也就是Kwh

网友A:
变频器还能当电表使吗?

没听说过。

网友B:
富士部分型号可以查看电量,英威腾老式的不行,最新出品不知道

网友C:
可以查看的,就是好像不太准确!

网友D:
国产的个别品牌有计量功能,英威腾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