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如何调校

楼主(2015-12-17):
    涡街流量计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智能化仪表,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汽等。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PLC、DCS等控制系统配套使用。

  针对一些问题的出现,涡街流量计需要进行调校。例如指示长期不准或者完全无指示;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指示不回零;小流量时无指示;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等等情况。

  以下来介绍一些有关涡街流量计的一些调校方法。

  1、选型方面的问题。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

  2、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3、安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

  4、线路连接问题。部分回路表面上看线路连接很好,仔细检查,有的接头实际已松动造成回路中断,有的接头虽连接很紧但由于副线问题紧固螺钉却紧固在了线皮上,也使得回路中断。

    一般情况下,掌握如上几个常见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要这几方面落实了,相信就不会出现一些让人捉摸不到的问题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