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如何通过网线连接电视传播音视频信号

楼主(2015-12-17):
如题电脑如何通过网线连接电视传播音视频信号

网友A:
这个现在产的电视都可以了吧,老电视通过安装盒子或者高级一点路由器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产的电视都可以了吧,老电视通过安装盒子或者高级...

我是想把电视当电脑的显示器, 但电脑和电视距离远,只预埋了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