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先入先出指令使用

楼主(2015-12-17):
小弟刚接触PLC不久请教各位老师PLC型号是松下FP-X0 L30R,X0-X8是检测光纤产品是否有缺料,如X2检测产品缺料定义为K3,X9计数到3就打开电磁阀吹气,但如果下一批是X4检测到不合格品,如果编写程序把不合格品吹走,网上查了下应该是使用F115,F116,F117指令,但小弟不才琢磨了半天没搞明白,望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2-18):
使用移位指令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的,看下指令手册,耐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