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U盘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5-12-17):
昆仑通态通过U盘下载的程序怎样打开?打开exe文件提示无效,是不是还需要转换还是文件本来就损坏了?

网友A:
估计你的文件存储的不好,在写入过程中出了问题

楼主:
那我怎样才能把你们的程序拷贝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文件存储的不好,在写入过程中出了问题

那我怎样才能把你们的程序拷贝出来呢?

网友B:
U盘下载的文件应该无法直接打开的

工程下载:

1、软件界面直接下载

2、制作U盘下载包,然后把U盘插在屏USB接口,触摸屏启动后系统自动读取U盘包文件安装。

3、不知道你是不是将屏的文件上载到U,并用电脑软件准备打开呢?

楼主:
我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3、不知道你是不是将屏的文件上载到U,并用电脑软件准备打开呢?

网友C:
这个好像不能通过u盘吧,要电脑连接触摸屏,再把程序上传到电脑

网友D(2016-01-26):
将工程文件即MCE文件拷贝到U盘里,然后给触摸屏供电,将u盘插到USB接口,然后根据提示下载.

网友D:
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U盘文件是编译过的文件,只能在触摸屏上使用,你用组态软件怎么能打开啊

网友F(2019-03-18):
您好,請幫我弄清楚如何從USB閃存盤上的備份副本中獲取MCE文件以編輯項目。 我無法從TPC 7062TD下載MCE文件,因為在加載時,不包括“支持項目加載”項目,有哪些選項?

网友G: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下不了

网友H(2019-09-15):
引用 楼主:
我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3、不知道你是不是将屏的文件上载到...

这种方式新鲜了,直接从PC上上传呗,要是上传不了就没戏了,上传到u盘也就能做个拷屏,源码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