蛭石板烘烤房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5-12-17):
1、蛭石板,我们用它做一种采暖设备的保温材料,但它初次被加热到一定高温度时会有一种异味散发出来。计划用现有材料建一个长1.8米,宽1.5米,高2米的烘烤房,将蛭石板加热到400℃不等到一定时间以去除其高温时的异味 。
2、现有材料,3.5KW和2.5KW的电热丝若干,氧化镁砖若干(上面开有电热管槽),岩棉若干 ,1mm镀锌铁板若干 ,其它材料根据具体情况现备。
3、本人这方面设计力不从心(特别是热量计算),求论坛里的大咖们帮忙 ,主要希望写出烘烤房设计计算步骤(请自查蛭石板比热与比重,计算需要多大功率电热丝,计算将蛭石板从0摄氏度加热到400摄氏度需要时间)及烘烤房的样图。
4、如果哪位最先给出合乎要求的方案,待明天汇报给领导认为可行的话,本人将会有答谢,敬谢诸位了!

网友A:
      楼主的烘房体积已经给出,温度也有了,就缺少条件:达到400摄氏度恒温多少时间?产品体积、温度?(为什么从0度开始?);保温层厚度?还有有无风机搅拌均匀加热?供电方式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烘房体积已经给出,温度也有了,就缺少...

 是的,正需要知道这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烘房体积已经给出,温度也有了,就缺少...

 现在室外常温接近0摄氏度 。

网友B:
首先的先计算出整个房间空气到400度所需的热量。然后给定加热时间,才能计算出所需多大功率的加热器。保温层厚度可以根据保温材料的隔热性能来选择,一般不要太厚,我们用的是4~6cm的保温岩棉。为了加热均匀和加快加热器的散热速度,建议加入风机搅拌均匀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