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博途问题

楼主(2015-12-17):
我安装博途V13后开始总是跳出TIA的安装提示。

楼主:
跪求高手帮忙解决。每次开机都跳出这个提示。

网友A:
还真没有碰到你显示的问题,但这个软件装起来问题比较多时真的,你最好把系统做个镜像,一旦装的有问题,重新恢复继续换个软件看看。我上次装花了1天多2天时间才好,来来回回折折腾

网友B:
组件下载滴不完整,所以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