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看看这个信捷PLC与MCGS怎么通讯不上!~

楼主(2015-12-18):
PLC是XCC系列  设置如下,感觉没哪不对了啊,通讯线用的是信捷的下载线!~ 现在MCGS直接有信捷的串口驱动。简单做了个按钮试试没反应!~找不出原因了,各位大神帮看看!~

网友A:
楼主把那个最小采集周期改成100试试,MCGS还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还真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那个最小采集周期改成100试试,MCGS还可以的

网友B(2017-07-08):
子设备的设备地址有没有改成1

网友C(2018-09-27):
大佬们,我这还是通讯不上啊,可能是什么问题。我用了hl-340转串口线,但是信捷XC与PC上的XCPPRO可以正常通讯,线应该没问题。端口COM7。

网友D(2019-05-17):
引用 网友E:
回复一下   下载学习      回复一下   下载学习

网友F(2021-01-23):
2021前来挖坟 症状和楼主差不多 但是最小采集周期改成100还是连不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