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5-12-18):
用台达触摸屏编程软件dopsoft 2.00.24用usb线给触摸屏dop-b07s410灌程序,电脑win7 32位系统。开始一切正常,后来想修改程序再次连机,却发现再也无法连接了,一直显示驱动安装不正常,usb口打开故障。用电脑连接另外一台同型号触摸屏是正常的,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

网友A:
进屏的系统菜单,点系统设定——》杂项设定(MISC),将USBCOMMOD改成1,然后再连。另外下载前,请到软件的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设定中,将USB下载模式改成DISK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灌入触摸屏程序中在系统键使用方式中无意中设置了系统键无效,请问该如何进入系统菜单?另外即使设置了系统键有效,按压触摸屏空白处几秒钟后,只能听到触摸屏喇叭响一下,触摸屏没有任何反应,极难进入系统菜单。

楼主:
由于系统键无效,出现系统菜单后,选YES后触摸屏没有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能在新程序中启用系统键,或者在某个画面上做一个“系统目录”的特殊按钮,后续点击它进系统菜单,其他没有办法。

楼主:
触摸屏软件中将USB口默认设置为CDC模式,可是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显示DOP-BSeries驱动安装不正常,软件中重新安装驱动也失败。软件为什么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