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和300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5-12-18):
现在我用PROFIBUS连接两个200PLC,使其形成主从站;然后我想通过EM277与1500PLC进行通信,通信协议为PROFIBUS-DP协议,1500PLC只读取200中的信息。

问题:这样通信,两个PROFIBUS之间有冲突吗,可行吗?

网友A:
使用第三方开发的EM277B,这样200程序就可以直接写到1500的CPU里面,不用另外去S7-200里去写程序。

或者就是用EM277,给S7-200的PLC加一个DP模块,挂在主站上面,那么这两个PLC都要写程序。

网友B:
200PLC用EM277不能作为主站使用,只能作为从站。正规编程是需要1500作为主站来协调数据。

网友C:
200PLC不管怎么都不能作为DP主站使用,简单一点就是没那么高级,知道吗

网友D:
两个网络是不冲突的,这个是在程序里面设置的

网友E:
同意2楼3楼意见,200只能在DP网络中做从站,如果必须要两个200通信的话,建议考虑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2楼3楼意见,200只能在DP网络中做从站,如果必...

 已做MODBUS通信,然后通过EM277与1500通信。

楼主:
无语,第一年用工控,不知道有年底积分清零的规则,现在想结贴都没有积分奖励了,白瞎我的500多积分,也对不起大家了,等有积分的时候再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