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防爆型的便携密度计,您们见过么?,见过的来报道吧,哥给发年底大红包 。。。

楼主(2015-12-18):
本安防爆型的便携密度计,您们见过么

便携就是自带电池

见过的来报道吧,哥给发年底大红包 。。。报上您们见过的型号啊

抛玉引砖,哥今天说两种哥见过的

一种叫 —— SC606 本安防爆携台两用型闪速密度分析仪

技术参数:

1、易用性:A、携/台两用,开箱装机1分钟,拆机装箱1分钟,安装不需借助扳手等助力工具

           B、测量不需调平底座,即使把仪器放置在较陡的斜坡上,也能实现高准确测量

2、操作:推拉限位卡,放探头到被测液中,按一次键,5秒之内即可完成一次样品分析

3、原理:静压法

4、测值分辨力:0.001克/立方厘米

5、测量复现性:≤±0.001克/立方厘米;

6、测量准确度:考虑所有影响因素的测量总误差,≤±0.003克/立方厘米

7、量程范围:0~6克/立方厘米、1~20克/立方厘米

8、标定校准:蒸馏水或市售纯净水就地标定溯源,使仪器永葆出厂精度仅需5秒钟

9、介质:溶液、乳化液、两相三相悬浊液,包括泥浆和水泥砂浆,料液温度-40~110℃

10、探头与维护:防粘附防脏污探头,测量完后,可将烧杯里装上清水涮洗探头,或轻微刷洗

11、安全性:本安防爆,ExiaⅡCT6,可直接用于苛刻的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12、防护性:全天候,IP65

13、电源:2节5号电池,可选外部12VDC激励

14、通讯:可选RS232数据通讯接口,免费赠送计算机测试软件并提供编程例程

15、重量:3.6kg

楼主:
另一种叫 —— SC603 本安防爆便携投入式浆液密度分析仪

技术参数:

1、易用性:不需要安装固定,投入料液直测,可采集不同深度的密度

2、操作:将探头投入被测液中保持悬垂,按一次键,5秒之内即可完成一次样品分析

3、原理:静压法

4、测值分辨力:0.001克/立方厘米

5、测量复现性:≤±0.001克/立方厘米;

6、测量准确度:静态下,考虑所有影响因素的测量总误差,≤±0.003克/立方厘米

7、量程范围:0~6克/立方厘米、1~20克/立方厘米

8、标定校准:蒸馏水或市售纯净水就地标定溯源,使仪器永葆出厂精度仅需5秒钟

9、介质:溶液、乳化液、两相三相悬浊液,包括泥浆和水泥砂浆,

          料液温度-30~70℃、-20~110℃

          料液液位,≥20cm

10、探头与维护:防粘附防脏污探头,测量完后,用清水涮洗探头,或轻微刷洗

11、安全性:本安防爆,ExiaⅡCT6,可直接用于苛刻的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12、防护性:全天候,IP65  (探头IP68)

13、电源:2节5号电池,可选外部12VDC激励

14、通讯:可选RS232数据通讯接口,免费赠送计算机测试软件并提供编程例程

15、重量:3.8kg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种叫 —— SC603 本安防爆便携投入式浆液密度分析仪技术参数:1、易用性:不需要安装固定,投入料液直测,可采集不同深度的密度2、操作:将探头投入被测液中保持悬垂,按一次键,5秒之内即可完成一次样品分析3、原理:静压法4、测值分辨力:0.001克/立方厘米5、测量复现性:≤±0.001克/立方厘米;6、测量准确度:静态下,考虑所有影响因素的测量总误差,≤±0.003克/立方厘米7、量程范围:0~6克/立方厘米、1~20克/立方厘米8、标定校准:蒸馏水或市售纯净水就地标定溯源,使仪器永葆出厂精度仅需5秒钟9、介质:溶液、乳化液、两相三相悬浊液,包括泥浆和水泥砂浆,          料液温度-30~70℃、-20~110℃          料液液位,≥20cm10、探头与维护:防粘附防脏污探头,测量完后,用清水涮洗探头,或轻微刷洗11、安全性:本安防爆,ExiaⅡCT6,可直接用于苛刻的爆炸性气体的环境12、防护性:全天候,IP65  (探头IP68)13、电源:2节5号电池,可选外部12VDC激励14、通讯:可选RS232数据通讯接口,免费赠送计算机测试软件并提供编程例程15、重量:3.8kg

发红包,2两一个的大包包

网友A:
只见过放射性密度仪,钴60的,装在管道上,像个安全帽。

楼主(2016-03-30):
SC606 本安防爆携台两用型闪速密度分析仪

SC603 本安防爆便携投入式浆液密度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