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的设备管理里面没有VFD-M变频器的驱动,度娘没找到

楼主(2015-12-18):
我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控制台达VFD-M的变频器,但设备管理里面只有VFD-A的驱动,度娘没找到,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A(2016-07-01):
什么情况     学习下 22

网友B(2018-04-02):
你用的是正版软件吗?如果是正版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即使出现了你可以找客服。如果是dao版的,你懂得,可能是pojie出了问题。

不过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应该是驱动未完全安装,因为安装过两次,第二次安装时直接就没有安装驱动,然后这部分内容就是空白。

本人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没有智能模块。

网友C(2019-10-01):
设备里选用添加莫迪康,台达M系列变频器,支持标准485RTU通讯

网友D(2019-11-12):
昆仑通态与三晶变频器RS485通信控制自己调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