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机柜解决设备存放温度措施

楼主(2015-12-18):
 对于机箱机柜的投入使用,内部设备放置十分多,外界的温度升高也会影响机柜内部设备,因此在对其投入使用前,我们需要对机箱机柜采取哪些措施呢?

1、可以在机箱机柜内喷涂一些隔热的涂料,这样可以降低体内的温度。
2、若是箱内空间可以的话,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排气扇,这样,当温度达到某定值温度的时候,就能自动起动排气扇。
3、建议机箱机柜内的联接导线放有余量,总之导线载流量的余量必须比室内留得多,因为环境温度不同。
当然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箱体来选择改进机箱机柜的温度措施,根据上面的方法来操作,至少可以减少对机箱机柜的伤害。

网友A(2023-04-18):
没错,也可以试试佐志温控机柜空调哦,自带冷凝水蒸发器,解决冷凝水排放问题,品牌供应商质量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