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PRO仿真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5-12-18):
FPWIN PRO仿真功能怎么用,有资料可以看一下吗,新手学习

网友A:
如果你的软件版本低于7.1,那么仿真的型号将受到限制,反之,型号不受到限制。

Step1:在线——通信设置——网络类型中选择PLC仿真

Step2:在线——在线模式

网友B(2017-05-22):
FPXH好像还是不能仿真。

网友C(2017-06-26):
为什么我7.15版本不能仿真  但是换了7.16就好了

网友D(2017-09-23):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7.15版本不能仿真  但是换了7.16就好了

7.16你是怎么安装的,我的安装不成功,提示丢失DLL,现在我只能用7.11

网友E(2020-06-06):
不能在线单步?

网友F(2023-05-12):
在线仿真一点用都没有啊,仿真出来的结果都是错的,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