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偏置和位偏移的解释

楼主(2015-12-18):
请问这个偏置(10进制)和位偏移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要R1,改怎么设置?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偏置为1,位偏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为1,位偏移为0

错了 是偏置是0,位偏移是1就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偏置为1,位偏移为0 ...

感谢你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