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通道号越限

楼主(2015-12-18):
刚学习组态王,请教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定义io离散型变量可以成功,其他全都出现如图错误。请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有木有大神指导啊   搞不懂啊~

网友A(2017-10-11):
同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B:
寄存器地址设置错误了

网友C(2017-12-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麻烦楼主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可以吗,本人第一次用,不熟悉。

网友D(2018-02-26):
下了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E:
TAG 后应该有个数字才对

网友F(2018-04-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