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控制问题

楼主(2015-12-18):
温控仪的SSR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何区别?为什么要单独有一个SSR输出形式呢?一般的电压输出不是也可以控制SSR吗?

网友A:
对: 寂夜听雨 电压输出是模拟量控制,改变输出电压大小通过周波控制器控... 内容的回

学习了!!

网友B(2018-08-22):
SSR输出是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它就是输出一个电压的, 一般都只有电压输出或干接点输出两种模式,电压输出和SSR输出相同, 干接点输出则是内部继电器信号导通的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