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设定问题

楼主(2015-12-18):
一个普通的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有正限位、反限位、原点。一般这种控制需要在伺服控制器上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A:
楼主具体型号什么品牌,具体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型号什么品牌,具体分析

网友C:
正向限位输入点分配。反向限位输入点分配。原点输入点分配。限位触发时动作形式。原点找查路径形式。原点偏移。找原点起始方向。ccw方向。找原点触发信号。

网友D:
一般设置使能方式、急停、正反极限、脉冲方式、电子齿轮比等

网友E:
一般都是模式选择,电子齿轮比,脉冲形式,与端子功能分配

网友F:
一般设置使能方式、急停、正反极限、脉冲方式、电子齿轮比,报警复位等,其实简单的定位控制参数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