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安装V21版本软件 如何安装其他版本

楼主(2015-12-18):
本人电脑WIN10 64 位,已经安装V21版软件,因工作需要用V19.01版本,请问各位如何安装再不卸载新版本软件的情况下安装V19版本软件,本人刚接触AB plc,没有找到19版本的安装地址,希望各位前辈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没有办法,必须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必须卸载!

有软件下载地址么,谢谢

网友B:
19版本不支持W10,且W10 对虚拟机支持不是特好,建议换W7系统再安装XP虚拟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版本不支持W10,且W10 对虚拟机支持不是特好,...

谢谢回答 我看见过win8 64位都可以安装 v17,v19,v20 电脑配置太高 不太想装win7 装win7 32位的系统还用虚拟机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