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 屏保界面数据显示为0

楼主(2015-12-18):
台达HMI 在屏保界面加了产量计数显示,可数据一直显示为0,在主界面什么的都能正常显示,特意把屏保的界面用按钮换画面出来也能正常显示,就是自动屏保的时候数据不能显示,日期时间显示都没有问题,请问下哪里是不是设置有误造成的?

网友A:
应该不是设置的过,建议别试了,硬件问题

网友B:
只能这样去考虑,可能在进入屏保之后,屏保画面上的元件是不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的,你试试将这个地址换成人机内部的$元件,然后用画面宏或CLOCK宏将PLC中的计数值MOV到这个$中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