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和浮子流量计的差别

楼主(2015-12-19):
 作为仪表行业的领头羊,常州成丰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绝佳的技术文,专业一直是我们成丰厂赖以衡量的标准。流量计的描述历来受到广大商家的诟病,到底是浮子还是转子,傻傻的分不清,现在就这两个称呼,简要做以下的比较和概述:

     转子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浮子流量计又称转子流量计,是可变面积式流量计的一种,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的垂直锥管中,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浮子可以在锥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在流速和浮力作用下上下运动,与浮子重量平衡后,通过磁耦合传到与刻度盘指示流量。一般分为玻璃和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对于小管径腐蚀性介质通常用玻璃材质,由于玻璃材质的本身易碎性,关键的控制点也有用全钛材等贵重金属为材质的转子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的特点

     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和实验室最常用的一种流量计。它具有结构简单、直观、压力损失小、维修方便等特点。转子流量计适用于测量通过管道直径D<150mm的小流量,也可以测量腐蚀性介质的流量。使用时流量计必须安装在垂直或水平走向的管段上。

     转子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转子流量计由两个部件组成,转子流量计一件是从下向上逐渐扩大的锥形管;转子流量计另一件是置于锥形管中且可以沿管的中心线上下自由移动的转子。转子流量计当测量流体的流量时,被测流体从锥形管下端流入,流体的流动冲击着转子,并对它产生一个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随流量大小而变化);当流量足够大时,所产生的作用力将转子托起,并使之升高。同时,被测流体流经转子与锥形管壁间的环形断面,从上端流出。当被测流体流动时对转子的作用力,正好等于转子在流体中的重量时(称为显示重量),转子受力处于平衡状态而停留在某一高度。分析表明;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与所通过的流量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因此,观测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就可以求得相应的流量值。

     为了使转子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上下移动时不碰到管壁,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在转子中心装有一根导向芯棒,以保持转子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作上下运动,另一种是在转子圆盘边缘开有一道道斜槽,当流体自下而上流过转子时,一面绕过转子,同时又穿过斜槽产生一反推力,使转子绕中心线不停地旋转,就可保持转子在工作时不致碰到管壁。转子流量计的转子材料可用不锈钢、铝、青铜等制成。

浮子流量计

工作原理

被测介质自下而上流经测量管时,浮子上下端产生差压形成上升力,当浮子所受上升力大于浸在流体中浮子重量,浮子便上升,环隙面积随之增大,环隙处流体流速迅速下降,浮子上下端差压降低,作用于浮子的上升力随着减小,直到上升力与浸在流体中浮子重量平衡时,浮子便稳定在第一位置,浮子位置的高低即对应着被测介质流量的大小。浮子内置磁钢,在浮子随介质上下移动时,磁场随浮子的移动而变化。通过一个磁传感器将磁场变化转化成电信号,经模数变换,数字滤波,温度补偿,微处理器处理,数模转换,液晶显示,开关控制输出,来显示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大小并加以控制。

转子流量计与浮子流量计

通过上述,实质上转子流量计与浮子流量计工作原理相同,属于同种产品,叫法不同。